pads的Gerber输出开槽异常问题

楼主(2021-03-18):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问一下pads上传Gerber文件,预览图里该开的槽没有出来;但是直接上传PCB,得到的开槽又正常,怎么修改Gerber输出才能使得开槽正常呢?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开了又没出来,你再检查检查你出Gerber的设置

网友:
    Gerber的设置没设置正确或者开槽的图层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