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的2.2次方公式编辑

楼主(2021-03-18):
gamma=nthroot((r.^2.2+1.5*g.^2.2+0.6*b.^2.2),2.2);
我一开始使用的是^,结果报错:
错误使用  ^  (line 24)
MPOWER (^) 不完全支持整数类。两个参数都必须为标量。请使用
POWER (.^) 执行按元素求幂。
然后我改成.^结果还是报错:
错误使用  .^
整数只能提升为正整数幂。
请问我这个式子到底应该怎么写

网友:
数据类型导致的,转换一下就是了

网友:
gamma = ( double( r ).^2.2 + 1.5 * double( g ).^2.2 + 0.6 * double( b ).^2.2 ).^( 1 /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