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单片机与蓝牙hc05问题

楼主(2021-03-18):
单片机是stc89c52,晶振是11.0592M,用的是蓝牙hc05,硬件连好后发送命令,问题在于发送前两次命令正常,但第三次收到消息不对,并且之后发命令像死机一样无反应怎么解决,已测任何命令发送都成功过,大部分都在第三次时候出现,顺便问下hc05模块en脚和state脚要接么,我没接悬空了。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e;
uint cmd;
sbit a=P2^0;
sbit b=P2^1;
sbit c=P2^2;
sbit d=P2^3;
uchar code at[]="get a";
uchar code bt[]="get b";
uchar code ct[]="get c";
uchar code dt[]="get d";

//------------------------------BLE---------------------------------------
void UartConfiguration() //串口初始化
{
        TMOD=0x20;           //定时器工作在模式2,8位自动重装模式
        TH1=0xfd;
        TL1=0xfd;
        PCON=0x00;           //串口波特率,SMOD=0
        SCON=0x50;           //串口工作在模式1     10uart
        EA=1;                   //总开关开
        ES=1;
        TR1=1;                   //计数器开

void sendDate(uchar buf)                //发送字符
{
          SBUF=buf;
        while(!TI);
        TI=0;

void SendString(uchar *p)                //发送字符串
{
        while(*p)

         sendDate(*p);
         p++;

void Iscmd()
{
        if(date=='a'||date=='b'||date=='c'||date=='d')cmd=1;           //判断是否为命令
}

void Uart() interrupt 4                           //串口判断是否有收到或发送完毕

        if(RI==1){date=SBUF;RI=0;Iscmd();}         //获取收到数据,RI置0,判断是否是命令
        if(TI==1){TI=0;}                           //发送完毕置0
}
//----------------------------------------------------------------

void main()
{
  UartConfiguration(); //蓝牙初始化
  while(1)

        if(cmd)                  //命令判断

                switch(date){                   //根据命令选择
                           case 'a':SendString(at);a=0;break;
                           case 'b':SendString(bt);b=0;break;
                           case 'c':SendString(ct);c=0;break;
                           case 'd':SendString(dt);d=0;break;
                           default:break;

                cmd=0;         //命令标志置0

}

网友A:
电脑上sscom5仿真,看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sscom5仿真,看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先判断是那的问题,硬件或软件
在电脑上用串口助手发命令很好的方法

网友:
    是不是单片机跑死了,需要加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