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将画好的PCB复制到新的PCB中?

楼主(2021-03-18):
怎么把画好的PCB复制到新的PCB中,还能保持原来的一切不变

网友:
    EA特殊粘贴

网友:
    全选,然后复制,然后EA特殊粘贴

网友:
    楼上二位正解

网友:
    用智能粘贴复制过去即可,先ctrl+C选择器件后点击参考点在使用快捷键EA粘贴过去,建议勾选1,2项。

网友:
    特殊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