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样添加schlib和pcblib库文件?

楼主(2021-03-18):
在ad中怎样添加schlib和pcblib库文件? 9 A  r+ G" D( X4 Y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先把你的安装包中的lib文件夹复制到的的安装目录文件夹中。然后从启动软件,添加库。在软件右侧。

网友:
打开的对话框,点(安装)出现对话框,在对话框最下面的{文件类型}先为all files(**)就可以了,就能把你自建库加进去了

网友:
    设计-添加/移除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