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枕头效应(HIP)缺点的可能原因

楼主(2021-03-18):
    枕头效应虽然是在回流焊期间所发生的,但其真正形成枕头效应的原因则可以追溯到材料不良,而在电路板组装工厂端则可以追溯到锡膏的印刷,贴件/贴片的准确度及回焊炉的温度设定…等。

    底下是几个形成枕头效应(HIP)缺点的可能原因:
    1、BGA封裝(Package)
    如果同一个BGA的封装有大小不一的焊球(solderball)存在,较小的锡球就容易出现枕头效应的缺点。
    另外BGA封装的载板耐温不足时也容易在回流焊的时候发生载板翘曲变形的问题,进而形成枕头效应。
    (warpage of substrate, inconsistent bump size)

    2、锡膏印刷(Solder paste printing)

    锡膏印刷于焊垫上面的锡膏量多寡不一,或是电路板上有所谓的导通孔在垫(Vias-in-pad),就会造成锡膏无法接触到焊球的可能性,并形成枕头效应。
另外如果锡膏印刷偏离电路板的焊垫太远、错位,这通常发生在多拼板的时候,当锡膏熔融时将无法提供足够的焊锡形成桥接,就会有机会造成枕头效应。
    (insufficient solder paste volume, printing misalignment)

    3、贴片机的精度不足(Pick&Place)
    贴片机如果精度不足或是置件时XY位置及角度没有调好,也会发生BGA的焊球与焊垫错位的问题。
    另外,贴片机放置IC零件于电路板上时都会稍微下压一定的Z轴距离,以确保BGA的焊球与电路板焊垫上的锡膏有效接触,这样在经过回流焊时才能确保BGA焊球完美的焊接在电路板的焊垫。如果这个Z轴下压的力量或形成不足,也有机会让部份焊球无法接触到锡膏,而造成HIP的机会。
(Inaccurate XYplacement, insufficient placement force)

    4、回流焊温度(Reflow profile)
    当回流焊(reflow)的温度或升温速度没有设好时,就容易发生没有融锡或是发生电路板及BGA载板板弯或板翘…等问题,这些都会形成HIP。可以参考BGA同时空焊及短路可能的原因一文,了解BGA载板与电路板因为CTE的差异过大,以及TAL(Time Above Liquids)过长,而造成的板弯板翘所形成的BGA空焊及短路的分析。
另外,要注意预热区的温度升温如果太快的话容易驱使助焊剂过早挥发,这样就容易形成焊锡氧化,造成润湿不良。其次最高温度(Peak Temperature)也最好不要调得过高及过久,建议最好参考一下零件的温度及时间的建议。
(inadequate reflow profile that results in component & PCB warpage, Liftingof BGA bumps due to wetting force, Excessive Peak Temperature, too much TAL)

    5、焊球氧化(Solder ball Oxidization)
    BGA在IC封装厂完成后都会使用探针来接触焊球作功能测试,如果探针的洁净渡没有处理的很好,有机会将污染物沾污于BGA的焊球而形成焊接不良。其次,如果BGA封装未被妥善存放于温湿度管控的环境内,也很有机会让焊球氧化至影响焊锡的接合性。

网友:
    贴片机的精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