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ADS封装库的颠覆性认识------bug级的存在

楼主(2021-03-18):
    不多说,见下2图所示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一般自己绘制铜箔,和引脚关联,用来制作特殊形状的焊盘时,铜箔要绘制成闭合的多边形,关联后才能转化成焊盘.你的截图上看,很多都是开放的线条,没有闭合成为多边形,这样线条pads通常会忽略掉,没法转化成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