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问题大解密,你来问来,我来答--和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2021-03-18):
    小伙伴们,大家平时遇到pads的PCB问题,大家可以发上来,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学习

网友A:
    你PADS用了几年了

网友B:
    请问DDR方面的怎么画,我在这方面不会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ADS用了几年了

    不多不多,才10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多不多,才10年

    请教楼主,PADS的PCB封装上面怎么加挖空的一块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PADS的PCB封装上面怎么加挖空的一块区域?

这个是通过合并做的异性焊盘,以锅仔片为例:画铜皮-画挖铜区-合并,新建pin点-放到圆环上,选种铜皮-右键-关联-点pin点,异性焊盘就好了,同理做组焊层和钢网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DDR方面的怎么画,我在这方面不会画

要看你具体几片DDR,是DDR几?现在最高的是DDR5,先上两张图,可以私信我,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多不多,才10年

    请教楼主,PADS的PCB封装上面怎么加挖空的一块区域?

    任何异性焊盘都可以用画铜皮和pin点合并的方式实现,也可以dxf倒入更复杂的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