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从零开始发厂打印

楼主(2021-03-18):
一.新建工程
我们首先要在某一路径下新建一个文件夹,用于存放等会新建的工程。

然后我们打开AD,在右上方“文件”里新建新的项目。

在这个界面,我们在正确的地方填写项目名称,选择正确的路径。

新建完成后,我们的项目里应该是什么都没有的,比如这样:

此时我们需要添加新的原理图和PCB,如果有特殊需要的话还要新建原理图库和PCB库。

至此一个项目的基本结构就有了。

二.原理图的绘制,库的绘制
Ⅰ.导入已有的库
我们先导入一些手头已有的库,在"Components"面板下可以安装我们已有的库。

选择"添加库"即可。

Ⅱ.自己绘制原理图库和PCB库
我们先绘制原理图库,这里我们绘制一个电源大接口为例。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些图形,来绘制出一些需要的图形。

放置好图形之后,我们需要给他分配引脚,如图所示,或者快捷键(PP)。

将基本的形状画完以后,我们可以在属性里更改他的名称和管脚分配。

我们画完原理图之后,该原理图是没有对应模型的,生成PCB的时候会出错,无法生成,所以我们需要绘制相应的PCB库或者找到对应的模型。

我们可以放置焊盘,或者用填充来放置焊盘,在属性里我们可以更改所在的层,例:

画好焊盘之后,我们需要确定他的尺寸是否合理,我们可以用快捷键(Ctrl+M)来进行测距。

如果测距的时候栅格过大,移不到想要的点上,我们可以用快捷键(Ctrl+Shift+G)来改变栅格大小。

这些工作完成后,我们对这个模型进行重命名,然后保存,方便我们添加模型。

然后,我们回到刚才的原理图库,点击左下方的"Add Footprint",添加模型,可以通过“任意”和“库路径”这两种比较简单的方式。

我们只要填写正确的名称,软件就会帮我们找到刚才的模型。

Ⅲ.绘制原理图
我们以电源模块为例:我们将需要的元件、电源、地都摆放好,并用导线连接,这里要注意两种线的区别:

前者是物理意义上的线,即导线。后者则没有物理意义,用于绘图,例如将模块之间进行分隔。

元件连接好以后,我们会看到某些元件上有红色的波浪线,这是由于元件重名而引起的,并且同一个项目下,不同原理图之间也不能重名。所以我们要给元器件单独的名称。

现在我们就分模块,将不同的功能用原理图绘制出来,绘制完成的结果:

Ⅳ.PCB绘制
在我们生成PCB之前,我们要确定各个器件对应的模型封装,我们可以在“工具”→“封装管理器”里更改各个器件对应的封装,并检查是否有封装丢失的现象,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生成PCB了:

在添加新的PCB到工程前,先对他进行保存,然后,我们在原理图里点击菜单栏里的“设计”,例:

然后我们点击左下角的“验证变更”,验证完毕无误之后我们“执行变更”,最下面的Room可以删去,不生成。

生成之后,先别急着画,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需要操作,那就是修改规则。我们可以在“设计”一栏下找到“规则”。

1.在“Electrical”→“Clearance”下修改最小间距,至少比厂家能制作的最小尺寸要大。

2.在“Placement”→“Component Clearance”的使能点掉,不执行该规则。

3.修改线宽规则,我们可以在“Routing”→"Width"下新建规则,一般是修改电源线的规则,例:

修改完成后一定要在优先级里对优先级进行分配。

设置完规则以后,我们可以自定义一些快捷操作,我们在"设计"上右键,会找到一个"customize",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自定义一些快捷键。

注:规则是不同的PCB都要重新设置的,自定义快捷键则不需要。

至此我们完成了前期的操作,要开始摆放元件和连线了。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器件摆放方法和连线方法。

1.在"视图"→"连接"里,将"电源线"和"地线"全部隐藏,先连信号线。

2.对照原理图,分模块将芯片、电阻、电容等器件摆放好,比如我们可以将电阻这些放置在背面(如何放置?选择对应器件,属性里改变所在层即可)

3.如何改变板子形状?器件摆放完成后,我们在"Mechanical1"层上用最普通的线(无物理意义)画出外形。如何画出圆弧?,在"美式键盘"下(Win10默认输入法在英文模式下)按"Shift+空格"即可改变走线规则,单按"空格"可改变走线方向。该方法同样适用于布线的时候,可以布出圆弧形的线。画完轮廓后,用左键拖动选中全部之后,在"设计"→"板子形状"→"按照选择对象定义"即可改变板子形状。完成效果:

4.然后我们用"交互式布线"来将所有的线进行连接,先连接信号线,然后连接电源线,GND用铺铜解决。如何检查自己连线是不是正确的,我使用的是"报告"里的"板信息",拉到最后一行,有一个"Routing Information",里面会告诉你连线率。或者连完以后使用自动布线,如果他没有给你加新的线,那么大致可以说明连完了。最后一定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出现间隙过小的情况。

5.铺铜,我们使用"铺铜",然后画出要铺铜的区域,选好网络即可,为什么GND一直不连,用铺铜选择网络为"GND"一次性解决,铺完以后要注意是否有线将某一块区域给分隔了,导致某一块的"GND"无法和外部相连,如果有的话,用布线或者过孔将这一块铜和别的地方接起来。

铺铜完成:

6.一些小技巧,如果觉得正反面元件互相干扰视野,可以使用“Shift+S”来使某一个面单独显示。多按几次可取消屏蔽。检查连线也可以通过“Ctrl+左键”单击某一网络使其高亮来检查走线情况。某些元器件需要精确的位置,我们可以通过快捷键"E->O->S"来设置原点,然后用坐标精确定位。

Ⅴ.丝印层
顶层丝印层的名字叫"Top Overlay",我们可以在这层上写出我们要写的字,比如管脚,元器件标号。中文需要更改字体才能显示出来。

Ⅵ.最终效果

三.发厂打印
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按照厂家的要求发厂打印了,打印完成后,我们将元件焊好,就获得了一块最小系统板(精简版)

网友:


网友:
我也想试试AD,现在用ca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