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导出IPC356网表报错,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2021-03-18):
allegro pcb 导出IPC356网表时报错,如图一所示,然后经过网上找资料发现是元件焊盘过大的原因,不是坐标冲突的愿意,如图二红色框内的器件,但是此焊盘不能更改,必须要这么大。  现在我想请教的是:在规则里面有没有对焊盘的尺寸有限定最大值?如何找到它进行修改,这样就可以消除错误,正常导出IPC网表。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楼主:
有大神来指导吗?

楼主(2021-05-09):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跟着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着学习一下

来个大神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2023-04-1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求个答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正好我也有一个板子出现这种情况了 ,没事就把焊盘数据修改一下试试,发现:不管焊盘是什么形状的,只要焊盘的数据中有大于等于10mm的数值时,导出的IPC就会报错,几个数据大于10mm 就会报几个错误,比如矩形的长和宽都大于10mm IPC就会报2个错误 如果板子上这样的焊盘有3个,就会报6个错误,如果矩形长和宽只有一个边数据大于10mm,那就会报一个错误,板子上有几个这样的焊盘就报几个错。至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请大神补充

网友:
    焊盘长度19.2mm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