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进化算法

楼主(2021-03-18):
一、简介
差分进化算法DE属于进化算法,这里算法还包括依次遗传算法、进化策略、进化规划。

差分进化算法包括三个基本的操作:变异操作、交叉(重组)操作和选择操作。

一、算法建模:

1、假设我们希望得到函数f(x)的最优解,这个函数有D个解。
2、为函数f(x)设置一个解的组数N,N至少为4。
3、这样我们就得到了N组并且每组解的个数为D的集合,它可以使用N个D维参数向量来表示。

因为它类似于遗传算法进化一样,是一代一代的进行进化,最终得到最优个体。所以上面G表示的就是代数。

形象表示如下:

二、初始化

为每个参数定义上界和下界

在上面的范围内随机的为每个参数取值。这样就得到了一个N组初始解。

三、变异

上面有N组解,对于一组给定的解X(i,G)随机的从这N组解中选择三组解X(r1,G),X(r2,G),X(r3,G),r1,r2,r3分别代表组的索引,G表示代数,从第一代开始。

使用下面变异策略进行变异:

其中,F是变异因子,位于[0,2]之间。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组新的解。

四、交叉

下面我们就会对得到的这组新解进行交叉操作了。

五、选择

从上面可以得到一组进化之后的解,为了决定这组解是否成为G+1代中的解,需要将这组新解跟原来那组解的适应度值进行比较,如果优于原来那组解则将它们替换掉,否则保留原来解。适应度值得计算使用的就是适应度函数f(x)。这个函数需要我们之前进行确定。

整个过程的流程图如下:

二、源代码

  • function demo1
  • %DEMO1  Demo for usage of DIFFERENTIALEVOLUTION.
  • % Set title
  • optimInfo.title = 'Demo 1 (Rosenbrock''s saddle)';
  • % Specify objective function
  • objFctHandle = @rosenbrocksaddle;
  • % Define parameter names, ranges and quantization:
  • % 1. column: parameter names
  • % 2. column: parameter ranges
  • % 3. column: parameter quantizations
  • % 4. column: initial values (optional)
  • paramDefCell = {
  •         'parameter1', [-3 3], 0.01
  •         'parameter2', [-3 3], 0.01
  • };
  • % Set initial parameter values in struct objFctParams
  • objFctParams.parameter1 =  -2;
  • objFctParams.parameter2 = 2.5;
  • % Set single additional function parameter
  • objFctSettings = 100;
  • % Get default DE parameters
  • DEParams = getdefaultparams;
  • % Set number of population members (often 10*D is suggested)
  • DEParams.NP = 20;
  • % Do not use slave processes here. If you want to, set feedSlaveProc to 1 and
  • % run startmulticoreslave.m in at least one additional Matlab session.
  • DEParams.feedSlaveProc = 0;
  • % Set times
  • DEParams.maxiter  = 20;
  • DEParams.maxtime  = 30; % in seconds
  • DEParams.maxclock = [];
  • % Set display options
  • DEParams.infoIterations = 1;
  • DEParams.infoPeriod     = 10; % in seconds
  • % Do not send E-mails
  • emailParams = [];
  • % Set random state in order to always use the same population members here
  • setrandomseed(1);
  • % Start differential evolution
  • [bestmem, bestval, bestFctParams, nrOfIterations, resultFileName] = differentialevolution(...
  •         DEParams, paramDefCell, objFctHandle, objFctSettings, objFctParams, emailParams, optimInfo); %#ok
  • disp(' ');
  • disp('Best parameter set returned by function differentialevolution:');
  • disp(bestFctParams);
  • % Continue optimization by loading result file
  • if DEParams.saveHistory
  •   disp(' ');
  •   disp(textwrap2(sprintf(...
  •     'Now continuing optimization by loading result file %s.', resultFileName)));
  •   disp(' ');
  •   DEParams.maxiter = 100;
  •   DEParams.maxtime = 60; % in seconds
  •   [bestmem, bestval, bestFctParams] = differentialevolution(...
  •     DEParams, paramDefCell, objFctHandle, objFctSettings, objFctParams, emailParams, optimInfo, ...
  •     resultFileName); %#ok
  •   disp(' ');
  •   disp('Best parameter set returned by function differentialevolution:');
  •   disp(bestFctParams);
  • end

三、运行结果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