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金属外壳表面通常怎样处理?

楼主(2021-03-18):
    金属外壳表面做了绝缘处理,产品只通过螺丝与外壳内连接,在螺丝处有连接线到大地,这样的金属外壳影响到打静电,通常这样的外壳要怎样处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金属外壳表面做了绝缘处理,产品(我理解为PCB吧还是说你的产品放在一个金属外壳的柜子中)只通过螺丝与外壳内连接,在螺丝处有连接线到大地,这样的金属外壳影响到打静电,通常这样的外壳要怎样处理?
    你描述的问题,我没有理解,金属外壳如何影响到静电呢?你可以看看很多设备都有绝缘漆在漆表面进行防止生锈呀。所以,我真不了解你描述的问题。

    能否重新描述一下,我看看如何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外壳表面做了绝缘处理,产品(我理解为PCB吧还是说你的产品放在一个金属外壳的柜子中)只通过螺丝与外 ...

一个产品是用金属外壳到大地,但是结构在外壳表面做了一层不导电的处理,用万用表量只有外壳里面那一面和螺丝是导通的。

网友B:
    金属外壳表面喷涂绝缘层,只通过螺丝与外壳内连接,在螺丝处有连接线到大地。外来的噪声会通过螺钉传导到金属外壳的内表面上去,在金属外壳的内表面产生感应电流(集肤效应)。如若噪声过强,就会对PCB产生二次辐射,或者沿着与PCB的连接线(若有)传导到PCB上,产生EMI.
    原则上,接地螺钉应该与金属外壳的外表面(法拉第笼)RF搭接(将外表面上的绝缘层除去,露出金属本体),使得外表面上的噪声顺着接地线(PE)泄放入地,保护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外壳表面喷涂绝缘层,只通过螺丝与外壳内连接,在螺丝处有连接线到大地。外来的噪声会通过螺钉传导到金 ...

感谢感谢这么专业的回复,按这个想法我做外表面做了一点处理,静电应该很快就从外表面导到大地,改了后静电就通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产品是用金属外壳到大地,但是结构在外壳表面做了一层不导电的处理,用万用表量只有外壳里面那一面和 ...

    现在我理解了你的意思,本来产品安全接地的接地线是与表面接地,但表面喷涂了绝缘漆,只能在机箱内表面进行搭接。
其实,一般机箱的接地螺钉位置是需要空出来的,例如下面的图片:

    然后,由于外表面绝缘,那么接地就像这样接地:

    这种接地会导致,接地线上的噪声大小与机箱表面之间存在很大的电位差。
对于辐射来讲,接地线就会导致RE超标;
对于ESD来说,静电测试时,静电放电电流不是立刻在机箱外表面泄放到大地
而是通过接地线(这个天线,导体即天线)在机箱内部产生的巨大辐射,从而对机箱内部的系统产生干扰。犹如我们在执行异常测试时,对于内部系统敏感情况摸底测试一样,看看哪里比较脆弱。通过你这样的接地,
    说明内部还有有些电路对于静电比较敏感,还会有金属外壳可以进行屏蔽,否则的话系统在有静电放电的过程中,
    有些电路模块还是需要存在局部加强屏蔽。
我想你看了这个案例之后,你一定会理解接表面与内部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
    接地线接出来的辐射
    【现象描述】
    某产品进行辐射发射测试时,发现其不能满足要求,具体现象是30 – 300 M压频段内出现严重超标,最大辐射点的幅度超过 CLASS B限值线 20dB之多。
    【原因分析】
    经过检查发现,该设备的直流供电电源线布线情况如下图所示,即直流电源线(包括0V 与 48 V线)和接地线从金属外壳进人设备后,连接到接线端子。接地线从 A 点引出屏蔽壳体,再由 A 点接至外壳的G点, 然后由 A 点接出一根整机系统的接地线接系统保护地(图中黑粗曲线)。
    关于共模辐射问题,已经在其他案例中有所描述,构成共模辐射要有两个必要条件:
    •共模驱动源,如两个金属体之间存在的RF 电位差;
    •共模天线。如一极是设备的外部接线端;另一极是设备内部PCB的地线等。
    在本案例中, 实际上已经有了构成共模辐射的必要条件。
    【处理措施】
    从分析可知,要解决共模辐射的问题,可以从形成共模辐射的两个必要条件入手。既 然本案例中线缆AG是驱动源,较长接地线是天线,那么只要将其中一部分取消或将两者的关联关系断开,就可以解决共模辐射问题。下图分别示出了两种解决方案,左图所示的方法是断开了共模噪声源与天线之间的关联关系,由于G点的电位是零,接地线不被噪声源UAG所驱动,所以不能形成辐射。右图所示的方法是减小驱动源电压的方法,将AG之间的连线改成很短的线相连,使UAc=0,从而降低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理解了你的意思,本来产品安全接地的接地线是与表面接地,但表面喷涂了绝缘漆,只能在机箱内表面进 ...

非常感谢这么专业的回复,外壳上有预留了一个接地的螺丝,我在端子那附近用导电布做了一下处理,应该是打端子时,静电直接从机壳外表面导走到大地了,这样做静电就会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