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电路

楼主(2021-03-19):
    网上看到
    如图所示电路,R4和C4可以详细解释一下电路吗?

网友A:
    你是想知道R4和C4在这个电路图中的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知道R4和C4在这个电路图中的作用吗

    是的,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
    431的本质是反相输入端为2.5V的运算放大器,R4、C4刚好接在运算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输出端之间,与R1、R3、光耦构成三型补偿网络。

网友:
    增强放大器反馈环路的稳定性. 增加了一个零点, 可以防止在高频时出现正反馈, 引起高频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