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D,如何用BGA Text-in wizard来生成BGA?

楼主(2021-03-19):
如果用这个功能来生成BGA的话,这些参数如何填呢?比如每个pad的坐标,原点是在哪里?A1 pin为原点,还是芯片的外框的左下角为原点?假设原点定了,每个pin 的坐标要算出来这样填下去?这还挺复杂啊,感觉,太不实用了。

网友A:
    原点定了,其他的可以阵列呀,搞清楚间距就行了,不用一个一个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定了,其他的可以阵列呀,搞清楚间距就行了,不用一个一个算的

谢谢,原点是可以随便定的吗?比如我用A1脚当原点,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