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SiC器件在开关电源转换器中的性能优势?

楼主(2021-03-19):
如何利用SiC器件在开关电源转换器中的性能优势?3 H' N+ u6 S: _; J

网友:
    这个需求宽带隙(WBG)技术器件应运而生, 如碳化硅场效应管(SiC MOSFET) 。它们能够提供设计人员要求的更低的寄生参数满足开关电源(SMPS)的设计要求。

网友:
    650V 碳化硅场效应管器件在推出之后,可以补充之前只有1200V碳化硅场效应器件设计需求,碳化硅场效应管(SiC MOSFET)由于能够实现硅场效应管(Si MOSFET)以前从未考虑过的应用而变得更具有吸引力。

网友:
    在芯片温度低范围,CoolSiC由于其较低的斜率倍增系数和对温度的低依赖性,让CoolSiC具有更高的击穿电压V(BR)DSS,因此比硅器件具有更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