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的器件在回流焊接之后发现陶瓷本体有裂纹,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可能产生的原因?

楼主(2021-03-19):
    下图中的器件在回流焊接之后发现陶瓷本体有裂纹,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可能产生的原因?

网友:
    看看陶瓷焊点在本体上如何分布的、X-Ray的也行

网友:
    陶瓷看成不可变形的、足够的焊垫厚度应该能吸收部分应力形变的...,焊在PCB还是金属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