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桥测量电阻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1-03-19):
直流电桥简介
  直流电桥,是指测量直流电阻或其变化量的电桥。直流电桥是以惠斯登电桥线路为基础,用精密合金绕线电阻为基准的更新换代产品。数字直流电具有数字万用表同样简便、快速、醒目的特点,还保持了惠斯登电桥准确、稳定、可靠的优点。

  直流电桥的工作原理
  1、常规直流电阻电桥工作原理
  直流电阻电桥,又称为单臂电桥或惠斯顿电桥,其采用典型二端式直流电桥原理,基本原理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见直流电阻电桥由比例臂R、比较臂RA、测量盘RB、内附检流计A及电源E等部分组成。

  图1 直流电阻电桥原理图
  测量盘共有四组,每组以六个电阻器及开关组合成多个电阻示值,比例臂则采用差值式,按钮“B”和“G”分别用于控制桥路电源和指零仪的输入端,各按钮按下后旋转90°可以锁住,再旋转90°可以复位;电桥还有指零仪及电源内接、外接转换开关。
  直流电桥检流计有采用张丝式及电子放大指零仪两种形式的,以电子放大指零仪的居多;此类电桥仅设置机械调零而无电气调零,并具有自动切断电源等功能。电子放大指零仪的使用与张丝式检流计一样简便,但其灵敏度高、可靠性好、抗过载能力强。
  2、数字式直流电桥的工作原理
  QJ83A数字直流电桥工作原理如图2所示。被测电阻以四线制接入电桥,经基准电阻、精密运放和A/D转换器构成的半桥电路完成R/V变换,LCD显示器显示测试数据,量程切换电路在改变量程网络电阻同时,完成小数点和单位切换。

  图2 QJ83A数字直流电桥工作原理框图
  直流电桥测量电阻的工作原理
  1、直流单臂电桥测量电阻的工作原理是:假设四个电阻固定,当s闭合时,若满足“R3*R2=R1*R4”,即对角的电阻乘积相等,则此时Ucd等于0,就是cd间没有电压。利用这个原理,当等式两边四个量中的一个为未知量的时候,如果调节其余三个电阻的值能使得等式成立,那么用公式就可以得到未知量。
  2、实际上只要等式两边各有一个可以调节的可变电阻,那么另外两个电阻有一个是定值,则余下的另外一个必然可以得到。用这个原理可以做成电阻测量箱。而这个原理用的就是“电桥”的概念,或者说“平衡电桥”的概念。
  3、测量电阻图:

  如何使用直流电桥
  1、使用前,应首先将仪器置于水平位置,把检流计锁扣打开,观察指针是否准确地指在零刻度上,如有偏差,应用零位调节器把指针调至零位。
  2、用较粗较短的连接导线,将被测电阻接入,并将接头拧紧。接头接触不良时,将使电桥难以平衡,甚至可能损坏检流计。
  3、估计被测电阻大致的数值,以便选择合适的倍率,此时应充分利用各旋钮,使每只旋钮都有数可读(单臂电桥),使电桥易于平衡,保证被测电阻的准确度。
  4、进行测量时,应先按下电源旋钮,经过一定时间后再按下检流计P按钮,此时,检流计开始向“+”或“-”偏转。如果向“+”的方向偏转,表示要增加比较臂电阻;反之,如果指针向“-”方向偏转,则应减小比较臂电阻。反复调节,使指针平稳准确地指在零位上,便可读取被测电阻数值,被测电阻数值为倍率数乘以测量臂电阻数。
  5、测量完毕后,应断开检流计P按钮,再断开电源按钮,并将检流计锁扣锁上。有的检流计不装锁扣,在按钮断开后,自动将检流计短路,使可动部分在摆动时受到强烈的阻尼作用而得到保护。
  直流电桥测量电阻的步骤
  1)根据电阻的大小是衡量Rx,选择单引号或双桥。
  2)将一座桥梁,以防光滑,首先打开检流计锁,调整指针为零
  3)测量电阻将在桥上相应的终端。使用双桥时,电线和当前行应该分开,使电线连接点应超过当前行连接点接近测量电阻。
  4)根据测量电阻的测量值,选择适当的比胳膊和手臂。
  5)先按下电源按钮,然后按检流计按钮,观察电流计偏转。
  如果指针偏转,更应该加强臂电阻;另一方面,减少臂电阻进行比较。经过反复调整,当检流计偏差不大,但检流计按钮锁,连续调整,直到桥平衡。阅读和记录速度和武器的值进行比较,然后断开电源按钮。

  直流电桥测量电阻的注意事项
  (1)直流电桥若电池电压不足会影响灵敏度,应及时更换,若外接电源须注意极性及电压大小。
  (2)直流双臂电桥的工作电流较大,要选择适当容量的直流电源,测量时要迅速,以免耗电量过大。
  (3)直流单臂电桥不宜测量0.1Ω以下的电阻,即使测量1Ω以下的低阻值电阻也应降低电源电压并缩短测量时间,以免烧坏仪器。
  (4)测量带电感的电阻时,先接通电源,再接通检流计按钮;断开时先断开检流计按钮,再断开电桥电源。
  (5)测量时不得使电桥比较臂电流超过允许值。电桥不用时,应将检流计锁住.以免搬运时损坏。

网友:
    直流电桥检流计有采用张丝式及电子放大指零仪两种形式的,以电子放大指零仪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