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共模电压“和“输入电压范围”之间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3-19):
运算放大器的共模电压“和“输入电压范围”之间有什么不同?

网友:
    “输入电压范围”是进入输入引脚可接受的电压范围。

网友:
    在数据手册中列出的“CMR”“CMVR;即“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
    “共模电压”是指一个电压同时应用到两个输入。记住运放是应该抑制共模电压的,仅仅是放大两个输入引脚的差。请看“什么是CM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