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带与RGB点光源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1-03-19):
LED灯带与RGB点光源有哪些区别?

网友:
从定义上来分析RGB点光源是一种点状的装饰灯、是对线形照明及泛光照明的一个广泛应用的补充;而LED灯带则是一种单一性线性装饰照明灯具。

网友:
LED灯带常用功率10w、12w,点光源1w、3w、5w功率的灯具用量相对多一些。

网友:
二者区别大了吧
供电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