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快速恢复规则设置

楼主(2021-03-19):
PCB文件调入新网表后,出现规则消失的问题。如果找不到原因,建议以下操作
调网表之前保存一个版本,并导出规则

打开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界面→file菜单栏→export→constraints→随机命名xx.dcf文件

调网表之后,导入调网表之前的xx.dcf

打开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界面→file菜单栏→import→constraints→导入随机命名xx.dcf文件

注意:导入的规则会替换掉原有的规则设置(包括新设置的规则),所以以上操作

适合未设规则的新板或者同一个板子,层数要一样。

网友A:
    是恢复到默认规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恢复到默认规则吗

    你可以导入默认规则也可以导入修改后的规则,看你板子需求。

网友:
    蛮不错哦, 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B:
    生成netlist的界面,有个setup,把里面的忽略电气规则的勾勾上,导网表规则就不会掉了。这是原理图里带了规则,但这些规则往往是错误的

网友:
    vcbdfbsadwq11辅导辅导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成netlist的界面,有个setup,把里面的忽略电气规则的勾勾上,导网表规则就不会掉了。这是原理图里带了规 ...

    你说的是其中一种情况。导网表时setup是默认的设置不会轻易地去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