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ot legal for placem ent layer. Check ALT_SYMBOL and ALT_SYMBOL_HAR...

楼主(2021-03-19):
    求助各位:
    在将17.2的PCB降到16.6版本时报如下错误该如何解决?(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谢谢!
    For refdes 'R1175' symbol '2P0201R_RF' is not legal for placement layer. Check ALT_SYMBOL and ALT_SYMBOL_HARD property settings.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封装

    请问检查哪方面?怎么检查?感觉不知道从何入手。谢谢!

网友(2022-02-26):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封装

    请问你的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