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如何正确建立管脚对匹配?

楼主(2021-03-19):
建立管脚对时,只有L,没有S,   修改为T型结构提示管脚不对,请教一下,应当如何正确设置T型拓扑结构?

网友:
是管脚不匹配嘛?楼主看看这个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7932-1-1.html。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A:
在库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库里面改

cell封装是没有错的,就是无法建立星型拓扑结构

网友A:
提示已经很清楚,你的管脚类型不对,全是source或者是load,不是说你的cell有问题。看清楚截图是part

网友:
感谢分享,也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2022-04-11):
引用 网友A:
提示已经很清楚,你的管脚类型不对,全是source或者是load,不是说你的cell有问题。看清楚截图是part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