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and flash 寻找替代料的问题

楼主(2021-03-19):
如图,除了这些参数外,还需要考虑哪些硬件参数?以及软件上面需要考虑什么才能够兼容?

网友A:
  • VID (Vendor ID)
  • PID (Product ID)
  • 地址長度(Address bit)
  • 資料長度(Data bit)
  • 儲存單位大小(Block Size、Sector Size)
  • 讀寫指令(Read / Write Command)
       .........
       .....
       ...

族繁不及備載!

楼主:
引用 网友A:
  • VID (Vendor ID)
  • PID (Product ID)
  • 地址長度(Address bit)

  •  谢谢大佬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解答

    你们用谁家的IC 。谁家提供的SDK中都会有明确的支持列表。
    请找你们软件麻烦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用谁家的IC 。谁家提供的SDK中都会有明确的支持列表。
请找你们软件麻烦去

我们的IC是直接器件商城采购的,SDK这种文件可以从哪里获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IC是直接器件商城采购的,SDK这种文件可以从哪里获取?

    你们不自己开发软件? 如果自己做,就应该可以在软件升级的代码中明确看得出 支持列表。
任何一个软件都会读 芯片的ID 来判断怎么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