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layout VX2.5导出gerber时出现严重错误

楼主(2021-03-20):
    如图所示,导出gerber的时候直接报错然后点击确认后就关闭了,也不知道是哪里设错了

楼主:
    搞定了,DRC连接性没过...

楼主:
    为啥PADS每开一次就得重新填充一次覆铜?不填充直接导出GEREBR文件就如图中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PADS每开一次就得重新填充一次覆铜?不填充直接导出GEREBR文件就如图中报错?

    为了减少文件的数据量,带铜皮要多好几M的数据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减少文件的数据量,带铜皮要多好几M的数据量

    有办法把这个功能关了吗?又不是很缺硬盘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办法把这个功能关了吗?又不是很缺硬盘空间

    可以通过以下操作实现每次打开自动填充:工具-选项(Ctrl+Enter)-覆铜平面-填充和灌注-填充下面有个“文件加载时自动填充”,勾选上,以后灌过铜的板子,每次打开就有铜皮了-------搞定,万哥话板,不止于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办法把这个功能关了吗?又不是很缺硬盘空间

    好的,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