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将接地焊盘改成梅花形连接

楼主(2021-03-20):
pads9.5怎么将原整层接地的焊盘改成梅花形连接方式?
大神请赐招,非常感谢!

网友:
先画好,然后关联就可以了

网友:
    更改钻孔花孔设置

网友:
    可以在Options--->Thermals里,将直插器件的引脚改成隔热焊盘连接方式。这方法的缺点是整板的相应类型的直插焊盘都会一起改。

网友:
    补充三楼,焊盘连接方式一共四种,有全铺的,可以是正交的,可以是斜交的,还要一个不连接的,这个好像没用,其他三种方式可以根据需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