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网络设置颜色

楼主(2021-03-20):
突然发现在一个工程下display control的graphic中无法为某个特定的网络设置颜色,连添加这个按钮都没有了,见下图

但是打开其他的工程则是可以设置网络的颜色的,哪位大神知道该怎么弄出来。
PS:软件版本2.6,尝试过英文和中文的,都无法显示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不在这里设置

网友:
你可能加到favorite里面或者是隐藏了,打开就行了

楼主:
收藏夹里没有, 显示隐藏的行也打开了,还是没有

发现是与工程相关的,但是不知道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这里设置

通常不是在“网络“的后面有个添加吗,然后就可以在里面选择需要标注颜色的网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