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板混压问题

楼主(2021-03-21):
    在高速板卡中会用到低损耗板材,但是有高速线的层只有个别层,那么是否只把有高速线的core用低损耗板材,其它层用FR4,当然前提是会对称,射频罗杰斯板材不算。如果混压会有什么加工风险,混压工艺的成本和板材成本相比哪个更高,请大神指点!

网友A:
    首先,你说的这种情况混压是可行的。
    但是混压的风险在于后期的焊接,高温焊接时可能造成板子分层,还有一个就是CAF问题;另外,也不是说所有的板材都能搞一起混压,FR4无所谓,但是高速板材是有要求的,一般来说,同一个厂家的高速材料和低速材料是可以混压的,但也不是绝对,最好先联系材料厂商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说的这种情况混压是可行的。
    但是混压的风险在于后期的焊接,高温焊接时可能造成板子分层,还有一个就是CAF问题;另外,也不是说所有的板材都能搞一起混压,FR4无所谓,但是高速板材是有要求的,一般来说,同一个厂家的高速材料和低速材料是可以混压的,但也不是绝对,最好先联系材料厂商确认下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B:
    每种材料的热膨胀系数不同,混压不可避免层偏翘曲等风险,两种材料能不能混压需要与板厂确认,混压主要是材料成本降低,加工工艺基本没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种材料的热膨胀系数不同,混压不可避免层偏翘曲等风险,两种材料能不能混压需要与板厂确认,混压主要是材料成本降低,加工工艺基本没差别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