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一下

楼主(2021-03-21):
我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从而控制三相交流电机电机,那么我的驱动电路是不是这么画呢?如果不是这样那应该怎么画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好像是对的。总觉得哪里有点问题?但又说不上来。

网友:
MCU呢,驱动电路呢?

网友:
    继电器的开关速率不能驱动三相交流电机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