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很白的问题

楼主(2021-03-22):
我的PIO输入最高电压是1.8V,PIO的用法就是检测高,低电平来实现功能。我外供给PIO的电压是5V,然后通过电阻分压到1.8V,这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楼主:
@超級狗 大佬,给小弟讲解一下,除了电阻没贴好,有机会烧IO外,电阻贴好的情况下,应没有问题吧

网友A:
    骚操作,万一5V不稳呢

网友B:
    没问题。就是单向高-低的电平转换啊,电阻分压,三极管搭电平转换电路,电平转换芯片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骚操作,万一5V不稳呢

5V是稳压出来的,不会不稳,最怕的是下地电阻没贴,但我在想5V进来的电阻用个47K的电流就很小了,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就是单向高-低的电平转换啊,电阻分压,三极管搭电平转换电路,电平转换芯片都可以

我也是这么想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5V是稳压出来的,不会不稳,最怕的是下地电阻没贴,但我在想5V进来的电阻用个47K的电流就很小了,是不是 ...

    你的电阻大了,万一软件使能了芯片的下拉,那高电平的电压是不是又不够高了?建议硬件还是做的稳一点,后面对接软件/驱动也省事些。如果你的5V端为低的时候是接到GND而不是悬空的话,用一个肖特基管,正极接到1.8V端再接一个上拉电阻,负极直接接到5V端,这个电平转换电路其实和你电阻分压占的PCB面积也是相等的,BOM成本也很低。

网友:
    简单使用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阻大了,万一软件使能了芯片的下拉,那高电平的电压是不是又不够高了?建议硬件还是做的稳一点,后 ...

好的     谢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