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情况下会导致这种焊点断裂?

楼主(2021-03-22):
请问什么情况下会导致这种焊点断裂?

网友:
    端电极烧结有孔?

网友:
    焊点外观还有什么异常情况?

网友:
    烧结浆料不允许有穿透性的孔,最好电镜看一下、底镀层什么情况,一般不允许直接焊在浆料上吧,外力应该是诱导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