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arfor循环中使用之前定义过的符号变量而不会出错

楼主(2021-03-22):
for i=1:2*n+2                                                              %生成2N+2阶的矩阵
    if i==1
        f(i)=sigmar1(i)+P0;                                                 %第1层公式
        paRFor j=1:2*n+2

            if j<=n
                KK(i,j)=equationsToMatrix(f(i),['D_',num2str(j)]);          %将线性方程组写成矩阵的形式
            elseif j<=2*n
                KK(i,j)=equationsToMatrix(f(i),['E_',num2str(j-n)]);
            elseif j==2*n+1
                KK(i,j)=equationsToMatrix(f(i),epsilon0);
            else
                KK(i,j)=equationsToMatrix(f(i),gama0);
            end
        end
    elseif i<=n
        f(i)=Ur1(i-1)-Ur2(i);                                             %第2层到n层公式
        for j=1:2*n+2
            if j<=n
                KK(i,j)=equationsToMatrix(f(i),['D_',num2str(j)]);
            elseif j<=2*n
                KK(i,j)=equationsToMatrix(f(i),['E_',num2str(j-n)]);
            elseif j==2*n+1
                KK(i,j)=equationsToMatrix(f(i),epsilon0);
            else
                KK(i,j)=equationsToMatrix(f(i),gama0);
            end
        end
    elseif i<=2*n-1
        f(i)=sigmar1(i-n)-sigmar2(i-n+1);                                 %第N+1层到2N-1层公式
        for j=1:2*n+2
            if j<=n
                KK(i,j)=equationsToMatrix(f(i),['D_',num2str(j)]);          %生成2N+2阶的矩阵
            elseif j<=2*n
                KK(i,j)=equationsToMatrix(f(i),['E_',num2str(j-n)]);
            elseif j==2*n+1
                KK(i,j)=equationsToMatrix(f(i),epsilon0);
            else
                KK(i,j)=equationsToMatrix(f(i),gama0);
            end
        end
    elseif i==2*n
        f(i)=sigmar1(n);                                                   %第2*N层公式
        for j=1:2*n+2
            if j<=n
                KK(i,j)=equationsToMatrix(f(i),['D_',num2str(j)]);
            elseif j<=2*n
                KK(i,j)=equationsToMatrix(f(i),['E_',num2str(j-n)]);
            elseif j==2*n+1
                KK(i,j)=equationsToMatrix(f(i),epsilon0);
            else
                KK(i,j)=equationsToMatrix(f(i),gama0);
            end
        end
    elseif i==2*n+1
        for j=1:2*n+2
            if j<=n
                KK(i,j)=xxD(j);
            elseif j<=2*n
                KK(i,j)=xxE(j-n);
            elseif j==2*n+1
                KK(i,j)=tempepsilonx;
            else
                KK(i,j)=tempgamax;
            end
        end
    elseif i==2*n+2
        for j=1:2*n+2
            if j<=n
                KK(i,j)=yyD(j);
            elseif j<=2*n
                KK(i,j)=yyE(j-n);
            elseif j==2*n+1
                KK(i,j)=tempepsilony;
            else
                KK(i,j)=tempgamay;
            end
        end
    end
end
想把其中的一部分for循环改成parfor循环,但是在运行时会出现错误
Analyzing and transferring files to the workers ...done.
错误使用 Matrix_Of_Coefficient_K (line 195)
在 'gama0' 的工作进程上引发了 UndefinedFunction 错误。这可能是因为在这
些工作进程上无法访问包含 'gama0' 的文件。使用 addAttachedFiles(pool,
files) 指定要附加的必要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arallel.Pool/addAttachedFiles" 的文档。

原因:
    未定义函数或变量 'gama0'。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我的解决办法是运算部分 弄成函数   函数里面需要用的是 数据用 函数输入方式传递,这样就避免很多的 par 运行过程中的 参数隔离检查报错,而且弄成函数后 循环体看着也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