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过度深放电的原因是什么 ?

楼主(2021-03-22):
蓄电池过度深放电的原因是什么 ?

网友:
我认是有负载一直在吃电,时间一长自然就会导致深放,要么就要设置百分之多少时不放电,然后及时充电。

网友:
你這樣問,鬼才知道!
好歹也講一下,在什麼狀況下,發生深度過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