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的三个重要工艺特性

楼主(2021-03-22):
       贴片机是SMT生产工艺中必须的贴装设备,贴片机与人工贴片比起了,可以极大的提高贴装效率。贴装工艺质量的关键在于分清工艺和设备特性以及参数,对任何一个产品,首先应该有明确的工艺要求,再从工艺要求中找出贴片机特性参数会影响这些工艺特性,明确如何设置和控制这些设备特性参数,设置和控制在什么指标上,可以确保良好的工艺。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贴片机的三个重要工艺特性。

一、贴片机精度

贴片机精度决定了贴片机能贴装的元器件种类和适用的领域,精度低的贴片机只能贴SMC和极少数的SMD,适用与消费类电子产品领域用的电路组装。而高精度高的贴片机,能贴装SOIC和QFP等多引线、细间距元器件,适用于产业电子设备和军用电子装备领域的电路组装。

二、贴片机速度

贴片机速度决定了贴片机的生产线效率和能力,贴片机的速度一般分为理论速度和实际速度,理论速度是指贴片机在最优状态下的贴片速度,包括飞达安装顺序、贴片顺序、贴片头选择等最优安排下的速度。而实际速度是在实际生产情况下,各种条件因生产情况无法达到最优状态,所以实际速度一般比理论速度低。另外,贴片机速度是一个综合指标,其中包含XY轴的行走速度等。

三、贴片机的适应性

贴片机的适应性决定了贴片机能贴装的元器件类型和满足各种不同的贴装要求。适应性差的贴片机只能满足单一品种电路组件的贴装要求,当对多种电路组件进行组装时,就要增加专用贴片机才行。

网友:
贴片机是SMT生产工艺中必须的贴装设备,贴片机与人工贴片比起了,可以极大的提高贴装效率。贴装工艺质量的关键在于分清工艺和设备特性以及参数,对任何一个产品,首先应该有明确的工艺要求,再从工艺要求中找出贴片机特性参数会影响这些工艺特性,明确如何设置和控制这些设备特性参数,设置和控制在什么指标上,可以确保良好的工艺。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贴片机的三个重要工艺特性。

网友:
    精度、速度、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