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制造的时候如何做好工艺选型?

楼主(2021-03-22):
PCB生产制造的时候如何做好工艺选型?

网友:
    印制板自出现以来得到了广泛应用,在现代电子产品中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印制板制造工艺技术也得到了不断发展,不同类型、不同等级要求的印制板,其制造工艺是不同的。

网友:
    印制板生产是一个高度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生产过程,生产工序相对固化,只是在印制板的结构设计、材料选择和表面涂覆工艺方面略有差别

网友:
    PCB 表面处理最基本的目的是保证良好的可焊性或电性能。由于铜在空气中很容易被氧化,而铜的氧化层对焊接有很大的影响,如果铜层被氧化则很容易造成假焊、虚焊,严重时会造成焊盘与元器件无法焊接,虽然可以采用强助焊剂除去大多数铜的氧化物,但强助焊剂本身的残留也会给产品带来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