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结构及其生产工艺流程

楼主(2021-03-22):
    贴片电阻(SMDResistor)学名叫片式固定电阻器,是从 Chip Fixed Resistor 直接翻译而来的,特点是耐潮湿、耐高温、可靠度高、外观尺寸均匀,精确且温度系数与阻值公差小。

    按生产工艺分厚膜片式电阻(ThickFilm Chip Resistor)和薄膜片式电阻(Thin Film Chip Resistor)两种。厚膜贴片电阻是采用丝网印刷将电阻性材料淀积在绝缘基体(例如氧化铝陶瓷)上,然后烧结形成的。我们常见且我司在大量使用的基本都是厚膜片式电阻,精度范围在±0.5%~10%之间,温度系数在±200ppm/℃~±400ppm/℃。薄膜片式电阻,通常为金属薄膜电阻,是在真空中采用蒸发和溅射等工艺将电阻性材料溅镀(真空镀膜技术)在绝缘基体上制成,特点是温度系数低,温漂小,电阻精度高。

    按封装分 01005、0201、0402、0603、0805、1206、1210、2010、2512 等,其常见序列的精度为±1%、±5%,标准阻值有 E24 和 E96 序列,常见功率有 1/20W、1/16W、1/8W、1/4W、1/2W、1W 等。

    贴片电阻的结构
    贴片的电阻主要构造如下:

    贴片电阻生产工艺流程
    生产流程
    常规厚膜片式电阻的完整生产流程大致如下:

    生产工艺原理及 CTQ

针对上述的厚膜片式电阻生产流程中的相关生产工序的功能原理及 CTQ 介绍如下。
    第一步、准备陶瓷基板(氧化铝,结构图中的①)

    第二步、背导体印刷:在一面两边电极增加导体(结构图中的③)

    【功 能】背面电极作为连接 PCB 板焊盘使用。

    【制造方式】背面导体印刷 烘干

    Ag 膏 —> 140°C /10min,将 Ag 膏中的有机物及水分蒸发。

基板大小:通常 0402/0603 封装的陶瓷基板是 50x60mm,

    1206/0805 封装的陶瓷基板是 60x70mm。

    第三步、正导体印刷:翻一面,再在两边增加导体(结构图中的②)

    【功 能】正面电极导体作为内电极连接电阻体。

【制造方式】正面导体印刷 烘干 高温烧结

    Ag/Pd 膏 —> 140°C /10min,将 Ag/Pd 膏中的有机物及水分蒸发—> 850°C /35min 烧结成型

1、电极导体印刷的位置(印刷机定位要精确);

    2、Ag/Pd(钯)膏印刷厚度(通过钢网厚度进行控制);

3、炉温曲线,传输链速(5.45~6.95IPM(英寸 / 分))。

    第四步、电阻层印刷:(结构图中的 ④)

    【功 能】电阻主要初 R 值决定。

    【制造方式】电阻层印刷 烘干 高温烧结

    R 膏(RuO2) —>140°C /10min —>850°C /40min 烧结固化

1、R 膏的目标阻值(目标阻值的 R 膏是通过多种原纯膏按一定比例混合

调配而成,常见原纯膏有 1R、4R7、10R 、47R 、100R 、1K 、 4K7 、47K 等);

    2、电阻层印刷的位置(印刷机定位要精确);

3、R 膏印刷厚度(通过钢网厚度进行控制);

4、R 膏的解冻搅拌及使用时间(1 周使用完);

    5、炉温曲线,传输链速。

    第五步、一次玻璃保护:结构图中的⑤

    【功 能】对印刷的电阻层进行保护,防止下道工序镭射修整时对电阻层造成大范围破坏。

    【制造方式】一次保护层印刷 烘干 高温烧结

玻璃膏 —>140°C /10min —>600°C /35min 烧结

1、玻璃膏印刷的位置(印刷机定位要精确);

2、玻璃膏印刷厚度(通过钢网厚度进行控制);

    3、炉温曲线,传输链速。

    第六步、镭射修整

    【功 能】修整初 R 值成所需求的阻值。

    【制造方式】以镭射光点切割电阻体改变电阻的长宽比,使初 R 值升高到需

    求值。R=ρl/s,ρ:材料的电阻率,l:电阻材料的长度,s:截面面积。

CTQ:1、切割的长度(机器);

    2、切割的深度(以刚好切断电阻深度为宜);

3、镭射机切割的速度。

    第七步、二次玻璃保护(结构图中的⑥)
    【功 能】对切割后的电阻层进行二次保护,保护层需具备抗酸碱的功能,

使电阻不受外部环境影响。

【制造方式】二次保护层印刷 烘干

玻璃膏 / 树脂(要求稳定性更好) —> 140°C /10min

1、玻璃膏印刷的位置(印刷机定位要精确);

    2、玻璃膏印刷厚度(通过钢网厚度进行控制);

    3、炉温曲线,传输链速。

    第八步、阻值码字印刷
【功 能】将电阻值以数字码标示

    【制造方式】阻值码油墨印刷 烘干 烧结

    黑色油墨 (主要成分环氧树脂)—> 140°C /10min —> 230°C /30min

    1、油墨印刷的位置(印刷机定位要精确);

2、炉温曲线,传输链速。

    第九步、折条

    【功 能】将前段字码烧结后的基板按条状进行分割。

    【制造方式】用折条机按照基板上原有的分割痕将基板折成条。

    1、折条机分割压力;

    2、基板堆叠位置,折条原理如图。

    第十步、端面真空溅

    【功 能】作为侧面导体使用。

【制造方式】将堆叠好的折条放入真空溅镀机进行溅镀 干燥 烧结

    Ag/Ni-Cr 合金 —> 140°C/10min —> 230°C/30min

    原 理:先进行预热,预热温度 110°C ,然后利用真空高压将液态的 Ni 溅渡到端面上,形成侧面导体。Ni 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并且镀镍产品外观美观、干净,主要用在电镀行业。

1、折条传输速度;

2、真空度;

    3、镀膜厚度(膜厚测量进行监控)。

    第十一步、折粒

    【功 能】將条状之工件分割成单个的粒状。

【制造方式】使用胶轮与轴心棒搭配皮带来进行分割。

    1、胶轮与轴心棒之间的压力大小;

2、传输皮带的速度。

    第十二步、电镀

    【功 能】Ni:保护让电极端不被浸蚀。

Sn:增加焊锡性。

    【制造方式】1、利用滚筒于电镀液中进行点解电镀,滚筒端作为电解的阴极得电子在阴极端还原成镍 / 锡,电解槽端用 Ni 金属 /Sn 金属作为阳极失电子氧化成 Ni2+/Sn2+ ,进而补充电解液中的镍 / 锡离子。

    将电镀好后的电阻放入到热风烤箱进行干燥,干燥温度 140°C 约 10min。

1、电镀液的浓度及 PH 值(PH<7)、电镀时间(2 小时);

2、镀膜厚度(抽检 5pcs/ 筒,镀层厚度测试仪);

    3、焊锡性。

    注意事项:在电镀前一般加入 Al2O3 球和 Steel 钢球,AL2O3 球使搅拌更均匀,钢球的作用是使得导电性更好。

    第十三步、磁性筛选

    【功 能】利用镍的磁性将不良品筛选出来。

    【原 理】

    不良品的磁性小,吸引力小,进行筛选时会自动掉落到不良品盒,

良品掉落到良品盒。

    第十四步、电性能测试

    【功 能】利用自动测试机对两电极端的阻值进行测试,按不同精度需求筛选 出合格产品。

    【原 理】将自动检测机的电阻表上%数先设定好(一般设 5%、1%、0.1%等),自动检测机上分别安置 5%精度盒、1%精度盒、0.1%精度盒等以及不良品盒。当测试到的产品阻值是精度 5%的则利用气压嘴将产品吹入到 5%精度盒,1%、0.1%类同,当测试到阻值精度不在设定 5%、1%/0.1%,则将其打入到不良品盒。

    第十五步、编带包装

    【功 能】将电阻装入纸带包装成卷盘

【制造方式】全自动机器利用热熔胶上下带将电阻封装到纸带孔内做成卷盘。

上面胶带拉力以及冲程压力。

如何确保编带时电阻字码面朝上?

在将电阻体装入纸带前装有激光点检器,当字码面朝上时检测 OK 通过,当字码面朝下时利用气压嘴将其矫正为字码面朝上。

网友:
    按生产工艺分厚膜片式电阻(ThickFilm Chip Resistor)和薄膜片式电阻(Thin Film Chip Resistor)两种。厚膜贴片电阻是采用丝网印刷将电阻性材料淀积在绝缘基体(例如氧化铝陶瓷)上,然后烧结形成的。我们常见且我司在大量使用的基本都是厚膜片式电阻,精度范围在±0.5%~10%之间,温度系数在±200ppm/℃~±400ppm/℃。薄膜片式电阻,通常为金属薄膜电阻,是在真空中采用蒸发和溅射等工艺将电阻性材料溅镀(真空镀膜技术)在绝缘基体上制成,特点是温度系数低,温漂小,电阻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