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系列泰克示波器供君一赏,你中意哪一款-Agitek

楼主(2021-03-22):
自1946年,泰克发明世界上第一台商用示波器以来的70多年时光里,泰克不断探索创新,将示波器系列从单一型号“雕刻”成现在的18个系列,92个型号,上百种选配型号,近千种附件搭配,无论从产品的多样性还是实用性出发,都逐渐“雕刻”为测试工程师理想中的样子,安泰测试给大家分享一份全系列泰克示波器一览表,你中意哪一款呢?你有使用过哪一款?
泰克示波器带宽从50MHz到80GHz,通道从2到8,采样率从1GS/s到200GS/s,多型号、多维度为工程师提供多种选择,满足工程师不同的测试需求。
为帮助您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当的示波器,下面列出了示波器选型最常用的指标,以及确定您的要求的实用技巧。
一、带宽
所有示波器都有一个在较高频率上滚降的低通频响。示波器带宽是指正弦曲线输入信号衰减到信号真实幅度70.7%的频率,也就是-3dB点。您的示波器必须有足够的带宽,以便捕获信号的所有相关频率成分。如果您定期处理数字信号,那么通过比较信号和示波器的上升时间指标,可以比较容易考察带宽。使用的示波器的上升时间指标应该比信号上升时间快五倍,以使测试误差保持在2%以下。
准则:带宽> 最高信号频率的五倍
通用示波器典型的频响曲线
二、采样率
示波器采样速度越快,分辨率就越高,显示的波形细节也就越好,关键信息或事件丢失的可能性也越小。泰克推荐最低5倍过采样,以保证捕获信号细节,避免出现假信号。
准则:采样率>5 x ( 最高的频率成分)
三、记录长度
记录长度是示波器在一次采集中可以数字化和存储的样点数量。由于示波器只能存储数量有限的样点,所以波形时长或捕获的“时间”长度与示波器的采样率成反比。记录长度越长,以高分辨率捕获的时间窗口越长。
准则:捕获的时间 = ( 记录长度) / ( 采样率)
四、数字通道和频谱分析仪输入
当今示波器为在系统级调试复杂设计不仅仅提供了模拟通道。
- 如果您需要分析一条并行总线或多条串行总线,泰克MSO系列混合信号示波器为一次分析多个信号提供了16条数字通道及最多4条模拟通道。
- 如果您正在处理 RF信号,泰克MDO系列混合域示波器提供了内置频谱分析仪,能够以时间相关的方式分析模拟信号、数字信号和RF信号。
五、特性和分析功能
泰克示波器提供了广泛的特性和分析功能。在选择示波器时,应考察提供的触发功能、波形搜索工具、自动测量功能及分析软件包,如串行总线分析、抖动和电源分析,确保满足您的需求。如果您想了解泰克示波器更多产品知识或者应用案例,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关注公众号:安泰测试

网友A:
示波器采样速度越快,分辨率就越高,显示的波形细节也就越好,关键信息或事件丢失的可能性也越小。泰克推荐最低5倍过采样,以保证捕获信号细节,避免出现假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采样速度越快,分辨率就越高,显示的波形细节也就越好,关键信息或事件丢失的可能性也越小。泰克推荐 ...

更多关注公众号:安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