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就一定会造成人员伤亡么?到底是电流还是电压引起呢?

楼主(2021-03-22):
很多人会疑惑一个问题,到底是电压还是电流会产生伤亡呢?

一部分人认为是电压,因为假设有人不慎触碰到高压电25000V,那个人一定会很惨。

另外一部分人认为是电流,他们认为一定要有实际的电流穿越人体才能够对人体造成伤亡。那么依据V=I*R,如果电流变大,电压也会变大,是否依然是电压派正确呢?

今天我们将用实例来解开这个谜题!

上图是一个空接的插座,两孔之间的电压是110V。 如果把手放到插孔里面,是否会触电呢?当然这得视情况而定。

电流触电

如果你是两个指头的肉放到插孔,就会产生电流然后触电;但如果你的指甲足够的长,阻抗足够大,那么电流就会很小,人就不会触电。
在这个案例中,电压一直是110V,区别就在于一个有电流,一个电流非常小。所以,这说明,真正让人触电的是电流,而不是电压。

EDA365电子论坛
电压触电

那么为什么人们常常认为是电压使人触电呢?因为触电时电流是瞬间产生的,而电压一直存在,让人们误以为是电压使人触电。
其实,触电和电流互为充分必要条件,有电流一定会触电,有触电一定会有电流。而电压只是触电的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一定要有实际的电流经过人体,才会产生触电,如果你接触的地方阻抗比较高,产生的电流很小,那自然就不会触电。
所以,通过今天的这番实例解释你还会认为触碰单一的电流或者电压就会伤亡么?

文章由巢影字幕组译制

网友:
    P = I2* R 和  P = U2/R , 如果R无穷大,只有电压 是没有功率产生的。

网友(2023-08-30):
    很多鸟站在高压线的一根上没形成回路也没事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