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2和16.6共存后17.2无法正常打开

楼主(2021-03-22):
    cadence17.2和16.6共存后17.2无法正常打开,7.2的原理图和pad design都可以正常打开,但是PCB打开会提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cdsReleaseAsserHandler于动态链接库D:\cadence\Cadence_SPB_17.2-2.16\tools\bin\mpsc.dll上

    屏幕截图 2021-03-22

楼主:
    弹窗点击确定后pcb edit就打开了,请问诸位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重启了下电脑就好了......

网友A:
    看一下环境变量,用那个版本就手动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环境变量,用那个版本就手动改一下;

    该设置的都设置了还有这个弹窗的,最后重启了一下就什么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