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解决桌球射击方位角

楼主(2021-03-23):
利用MatLab解决桌球射击方位角问题:

       有2个球置于矩形板之上,一个用来做射击球,另一个则是作为目标图,现在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设置射击球的方向,从而撞击目标球,使之进入矩形板的四个角点。可以利用矩形边的反弹,忽略摩擦。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桌球射击的理想化的简化版。由于没有摩擦,所以碰撞之后,目标球的行进方向将沿着射击球球心到目标球的球心的射线方向,并且由于没有摩擦,将不需要考虑速度这个概念。简化起见,规定目标球不经过矩形边的反弹直接进洞,而射击球最多只能利用矩形边的反弹1次,我不太了解桌球上的规则如何,但我想这种简化大约也符合普通桌球玩家考虑的瞄准原则吧。

       以下涉及到的角度都是以平面直线逆时针旋转与之重合所转的角度,我是这样考虑这个问题的,先从射击球考虑,目标球射入矩形板的四个角洞有四个角度,对于每一个角度,射击球都有一个确定的碰撞,即沿着射击球进洞方向的反方向,换句话说在碰撞一刹那,射击球的球心是确定的,射击球包括原位置,与矩形四条边的映射位置共有5个球心与该球心连成一条射线(该射线方向即射击球瞄准方向),然而还有个限制条件,即射击球只能撞击圆心与目标球两条切线所夹的范围,这样就需要5个镜像点与4个撞击点所连的射线是否符合该限制条件,符合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瞄准的方向了。
主程序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玩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