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4 的 DQ信号上升时间如何计算?

楼主(2021-03-23):
请教一下关于DDR4 DQ信号上升时间是多少?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上升时间可以通过 Slew rate 来计算

网友A:
    0.35/频率,好像就是这个。最好是查规格书,看引脚上升斜率。一般芯片都会设置3个运行速率,还有的会设置高压低压模式以降低EMS,EMI风险,所以要确认你公司采用哪个模式。

网友B:
    不同厂家不同工艺做出来的都会有区别的,对应的芯片手册内找Rise 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5/频率,好像就是这个。最好是查规格书,看引脚上升斜率。一般芯片都会设置3个运行速率,还有的会设置高 ...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厂家不同工艺做出来的都会有区别的,对应的芯片手册内找Rise time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