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D板和LIB库之间LIB库和LIB库之间的封装和焊盘差异有人清楚吗?

楼主(2021-03-23):
BRD板和LIB库之间LIB库和LIB库之间的封装和焊盘差异有人清楚吗?

网友:
    在设计中经常存在,封装名称或者焊盘名称相同,但实际尺寸信息不同的情况,通过人工难以识别,一旦封装和焊盘调错,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网友A:
    Cadence官方也无这方面的对比工具。该工具填补了Cadence的功能空白,可以用于ALLEGRO、SIP、APD的板级设计、封装级设计中。极大提高验证封装和焊盘差异效率,提高设计成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官方也无这方面的对比工具。该工具填补了Cadence的功能空白,可以用于ALLEGRO、SIP、APD的板级设计 ...

能懂 又不是特别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