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的时候,开关电源的电感应该怎样摆放?怎么考虑?

楼主(2021-03-23):
    PCB设计上开关电源的电感应该怎样摆放?

网友:
    在 PCB 布局中,应使热回路面积小且路径短,以便   限度地减小这些走线中的寄生电感。

网友A:
    不得在电感下方(PCB 表面或下方都不行)、在内层里或 PCB 背面布设敏感的控制走线。受电流流动的影响,线圈会产生磁场,结果会影响信号路径中的微弱信号。在开关稳压器中,一个关键信号路径是反馈路径,其将输出电压连接到开关稳压器 IC 或电阻分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得在电感下方(PCB 表面或下方都不行)、在内层里或 PCB 背面布设敏感的控制走线。受电流流动的影响,线 ...

    哦哦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