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设备能通过4g直接传输数据吗?

楼主(2021-03-23):
本人通信小白,想请教下,目前有2个设备,请问它们之间能直接通过4g模块(我用的华为ME909s)传数据吗?2个设备运行socket程序,因为电信网关NAT模式是对称NAT,不支持内网穿透,是否发送端一定要把数据发到以太网上的服务器,然后接收端从服务器读数据。
如果不经过以太网,通过4g网能收发数据吗,好像有个核心网的概念,数据能通过核心网传输吗?这样的话程序要怎么写呢?2者之间发的是图片,数据量比较大。
或者有什么办法实现设备之间传数据,它们不在一个局域网内。

网友A:
可以通过服务器交互数据,或者分析当前的IP地址,然后通过其它渠道交互IP后直连。

bo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服务器交互数据,或者分析当前的IP地址,然后通过其它渠道交互IP后直连。

4G设备是没有真正的IP地址的,都是内网地址,交互了没用。
想要互相通信,必须借助外部服务器。
退一万步讲,至少发起连接的这个阶段,是需要外部服务器辅助的。
数据交换过程,有可能不需要通过外部服务器中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4G设备是没有真正的IP地址的,都是内网地址,交互了没用。
想要互相通信,必须借助外部服务器。
退一万 ...

查了一下,现在确实似乎都是内网IP了,不像过去,虽是动态IP,但总算是公网IP,解析一下就能直连,过去一直这么玩。内网IP可以用端口映射,但端口映射需要解析,商用需要交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