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器基本原理介绍

楼主(2021-03-23):
    线性稳压器基本上由输入、输出、GND引脚所构成,可变输出则在此增加反馈输出电压的反馈(feed back)引脚(参考图1)。

    线性稳压器内部电路概述如图2所示。基本上由误差放大器(误差检测用运算放大器)、基准电压源、输出晶体管所构成。输出晶体管虽用Pch MOSFET,但也可使用Nch的MOSFET、双极的PNP、NPN晶体管。

    图 2:内部电路概述

    工作是完全模拟,是使用了运算放大器基本控制电路之一,即反馈(feed back)环路。输入或负载变动后,即使输出电压开始变动,误差放大器也会连续比较来自稳压器输出电压的反馈电压和基准电压,调整功率晶体管使差分为零,将VO维持恒定。这是反馈环路控制稳定化(调节)。

具体上如前所述,误差放大器非反转引脚的电压由于经常与VREF相同,故流向R2的电流将会恒定。流向R1和R2的电流通过REF÷R2可以求得,故Vo将为此电流×(R1+R2)。这就是欧姆定律,公式如下:

网友:
    基本上由误差放大器(误差检测用运算放大器)、基准电压源、输出晶体管所构成。输出晶体管虽用Pch MOSFET,但也可使用Nch的MOSFET、双极的PNP、NPN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