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容值如何确定?

楼主(2021-03-23):
电解电容的选型标准千奇百怪,但大都有理可依,往往起到滤波的作用,也就是说和电压有直接关系,而其中的esr又是发热的关键属性,这也就设计电流,经过个人多年经验总结一经验公式:
c=2P△t/(u2-v2)
实际取值考虑发热等问题一般为2~4倍计算值;
其中,主要电压参数是根据纹波电压所定,△t由频率决定

电解电容容值大家是如何确定的?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各种电路组合复杂,电容工作在各种不同状态下,所以对电容会有各种不同的要求,频率电压等等只是一个方面,设置电容需要考虑许多因素。

b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电路组合复杂,电容工作在各种不同状态下,所以对电容会有各种不同的要求,频率电压等等只是一个方面, ...

仅仅针对电解电容来阐述的哦,涉及纹波电流等问题其实则隐藏在寄生电感等都不细说,繁琐而且非一语即通,若有不同见解彼此沟通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电路组合复杂,电容工作在各种不同状态下,所以对电容会有各种不同的要求,频率电压等等只是一个方面, ...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