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mulink电机制动仿真----反接制动

楼主(2021-03-23):
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学习哏揪揪!有动就有静,有屎就有终,写的有点恶心,不过言之有道,既然已经仿真了启动过程,做人要有头有尾,做事要有始有终,本小学生在经历过九年义务教育的熏陶下,学会了许许多多的人生哲理,但有些着实不适合在此与诸君分享。通过学习与尝试,今日完成了对于电机反接制动的仿真,特总结此文,以留纪念,望大神指点!
    三相异步电机反接制动
    待机反接制动是在需要使电动机停转时,将定子电源任意两相反接,依靠其定子产生的制动力矩,迫使电动机迅速停转。此方法的优点在于制动力强、制动迅速;但缺点在于制动准确性差,制动过程中冲击强烈,易损坏传动零件,不宜经常使用。
    反接制动一般使用速度继电器与之配合,当检测到电动机转速下降到接近于零时,切断电源,使电动机停止转动。由于MATLAB中没有速度继电器,因此选用三相断路器Breaker模块模拟。方法为观察反接时的波形,找到转速过零的点,在该时刻设置三相断路器断开,切断电源,从而使电动机停转。为此,本小学生设计编写两组程序,一组仿真用来检测转速过零点,另一组则是在已知过零点的情况下,仿真反接制动。
    过零点检测仿真
    (1)三相电源选择:上一篇文章已经约定好了,这次的三相电源要用AC Voltage Source模块,所以这次选用3个AC Voltage Source模块作为三相电源,该模块的参数设置非常简单,如图1所示,第1行设置参量为峰值参数,第2行设置参数为相位角值,第3行所设置参数为频率值。3个模块在设置时,只有相位角参量有所不同分别为相差120度(deg),峰值与频率皆相同。设置完成参数后,将3个模块的位置做适当调整,单击模块后,Ctrl+R可以旋转元件,调整效果如图2所示。

    图1 三相电源参数设置
    图2 三相电源放置效果
(2)三相断路器:由于MATLAB中没有接触器或速度继电器模块,因此需要利用三相断路器模块替代所需的接触器,搜索方法非常简单,点击工具栏中的Simulink Library Browser选项,搜索栏中输入关键字Breaker即可搜索到Three-Phase Breaker模块。摆放模块效果如图3所示,双击模块可以设置参数,可设置常开或常闭,也可以设置开关的动作时间,设置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动作时间均为0.4秒,如图4所示,即0.4秒时即刻断开正向接电,接通反向电源,设置的反向电源模块及参数如图所示。

    图3 三相断路器模块

网友:
    三相电源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