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LDO类电压转换芯片

楼主(2021-03-23):
    一直以来,LDO都是大家的关注焦点之一。因此针对大家的兴趣点所在,小编将为大家带来LDO类电压转换芯片的相关介绍,并对比LDO类电压转换芯片与DC/DC转换器的区别加以探讨,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什么是LDO
    LDO即low dropout regulator,是一种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这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传统的线性稳压器,如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至少高出2V~3V,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太苛刻了,如5V转3.3V,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压差只有1.7v,显然这是不满足传统线性稳压器的工作条件的。针对这种情况,芯片制造商们才研发出了LDO类的电压转换芯片。
    LDO的优点是噪声低、静态电流小、体积小、外围电路简单、成本低;缺点是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会导致转换效率低,原因是LDO利用电阻分压来降压,降下来的电压转换成了热量,因此能量损耗大。
    LDO两大重要参数:1.压差——LDO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差值就是LDO的压差。2.地电流——地电流是LDO正常工作时地引脚流过的电流,是LDO工作时自身消耗的电流,也等于输入电流与负载电流的差,当输出电流为0时,该电流又称静态电流。

网友: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2021-04-23):
    这玩意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