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飞针测试假开路多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1-03-23):
PCB飞针测试假开路多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判断是否因为设备不稳定导致判断设备工作正常最简单的方法:用原来测试合格的老文件数据和对应的合格PCB板(去除表面的氧化物等)进行测试,如果依然出现开路则应该属于设备故障,反之则应该属于工艺数据或待测印制电路板问题,当设备出问时,用以下的方法进行检查和分析

网友:
    硬件故障硬件故障在所有故障中出现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测试系统的好坏与测试设备的工作环境(温度、湿度等)、工作时间的长短、维护保养等因素密切相关

网友:
    工艺数据转换新文件工艺数据在第一次生成时出错,这也是造成开路的原因所在,很多工艺人员在CAM数据转换时,生成的网络图文件出错,大部分情况属于各层、面的孔或焊盘属性不一致。因此一旦出现时则要求工艺人员反复对数据文件进行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