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知道在一个接地平面上产生的电压降?

楼主(2021-03-23):
怎样才能知道在一个接地平面上产生的电压降?) J  t$ W) h5 O) O( [

网友:
    通常电压降可以测量到

网友:
    但有时候可以根据接地平面材料的电阻和电流所经过的导电带的长度进行计算,不过计算可能很复杂。

网友:
    用仪表测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