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一个工程多个原理图怎么设计和导出文件

楼主(2021-03-23):
    如题,一个工程下有多个原理图文件夹,每个文件夹下的原理图都是一块单独的PCB。
请问那么这样的原理图怎么单独导出每个PCB的Netlist、Bom、PDF?
    拿到一份别人的工程,上述操作除了导出PDF外每个操作我都会报错有重复位号的器件等等Error

网友:
    原理图重新编号,如第一块用1开头,第二块用2开头,以此类推,这样PCB中,1开的零件为第一块,2开头的零件为第二块。。。

    反对!: 5.0
    反对!: 5
    抓錯重點, 有相關信號, 無法單獨導出.........重點在要能單獨導出.

网友:
    这个目前好像没办法单独导出,有大神办法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說了.............

我不是很理解你说的操作。能讲具体一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能在線路圖或PCB先設定Groups會更方便做下方動作.
1.PCB切割, 會分開檔案.
2.PCB模組化, 也會分開檔案.

不是很明白,我一个工程下已经有分组的文件夹了,每个文件夹下就是一个单独的板图,这样接下来怎么操作呢?

网友:
    每个文件夹下原理图新建个工程就是   单独导出对应的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能在線路圖或PCB先設定Groups會更方便做下方動作.
    1.PCB切割, 會分開檔案......多人 ...

    问题以解决,正如楼下所有单独导出即可,老哥说的太心酸了,天无绝人之路,愿你前程似锦大展宏图